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5-07-02):
用一个远传4~20mA的信号和就地的一个4~20mA的信号来控制一台变频器。有什么东西能产生4~20mA的信号(用在就地控制)。大家帮帮忙给想一下。价格不要太贵了,手动可调类似电位器的东西,不要PLC

楼主:
没人知道吗?版主也不知道吗?

网友A:
没用过,用电位器不行吗?

楼主:
因为远传的用的是电流如果就地的用电压那样每次都要重设参数。如果两个都用电流就不需要每次都重设了。

楼主:
各位:是我说的不明白还是没有这种东西?为什么看的多回的少呢?

网友B:
隔离栅(又称信号调理单元)可以产生,价格也不高,合资企业产的,我以前买的220元,厂家上网找。

网友C:
用电位器不行吗?两地切换?

网友D:
信号发生器,比较便宜. 市面上有些万用表就带这样的功能. 也有单独的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