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知道GPRS卡的电话号码?

楼主(2005-07-02):
请问:有一块新的GPRS卡,怎么知道它的电话号码? 有这样的指令吗?

网友A:
暂时没有读SIM卡号码的指令,必须预先手工存储进存储器中再读取. 但有看到过一条AT指令可以读取SIM卡的序列号,但很多模块是单独的指令,不通用

网友B(2005-10-17):
呵呵,本人愚昧啊.既然能执行at指令,是不是可以发送一条短信:at+cmgs 到一个手机上,看一看就ok了吧

网友C:
gprs 业务与“电话、短信”业务是分离的。 有些gprs卡并没有开通短信功能。 所以4楼的方法不一定能用哦 :) ============================================= GPRS、CDMA工业级应用终端。大量的现场实施案例供您参考。 一步一步教您使用GPRS、CDMA工业应用,欢迎朋友们交流联系。 联系方式:[/B] MSN:lengcool@hotmail.com 在线直接联系:QQ:190988779[/B] <=点击直接用QQ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