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N160P7求助

楼主(2005-07-02):
我有一台富士FRN160P7-4EX 变頻器不能正常运行,一通电显示ERRD,不知道什么故障,请高手指点.谢谢.若能提供手册那将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联系010-82890009

网友B:
很简单了,把主板上那片NVRAM换了就行了。好像是2212。

网友C:
查查各各接线吧

网友D:
存储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