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兄有松下DV-707说明书,多谢了!

楼主(2005-07-02):
哪位老兄有松下DV-707说明书,多谢了!我修好了,就是不能试机,大虾帮忙啊!

网友A:
参数16、17是面板/远控的转换参数。

网友B:
我有,需要复印,0512-68289509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 现在上电后不加电流传感器端子时只有81-85参数可调且显示C.E(反7),加上后面板显示00但是按键全部失灵,是何问题?郁闷中帮忙啊!

网友C(2009-04-19):
哪位老师有松下DV-707说明书,麻烦百忙之中发份急用,先谢了  我的邮箱; fuge1968@sina.com

网友D(2009-11-13):
把电断掉,重新送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