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是否都要配安全栅

楼主(2005-07-02):
我公司要上一套系统,是否每个点都要加安全栅呢

网友A:
1、如果你有钱,当然最好每个点都配上安全栅,最好还是隔离式的; 2、如果有防爆要求,又是1区的,那一定要配安全栅,要节约一点的话,你可以配齐纳式的; 3、如果你不想在这上面花多少钱,也没有防爆要求,又想隔离一下信号的输入输出,你可以选择信号隔离区。 这几种产品上海怡贝都有,你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B:
要看是什么系统,选用了什么样的卡件。

网友C:
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而定,如果某个点现场仪表附近可能有易燃易爆介质,则必须安装安全栅.齐纳式和隔离式均可.推荐使用隔离式的. 相反,则没有必要安装安全栅.例如,某个测量动力风的工位号附近环境是动力风,则这些点可以不经过安全栅直接进DCS卡件.

网友D:
原则上,每个点都要配,但在实际使用中热电阻,24vdc do等一些点可以不经过安全栅直接进DCS卡件.

网友E:
小系统一般只有油库过来的信号等要安全栅

网友A:
防爆场合才用安全栅

网友F:
按照防爆要求,防爆场合用安全栅,和仪表有关,可以选择防爆仪表。

网友G:
如果现场是要求防爆的,则必须要安全栅

网友H:
大家好,我是怡贝的销售,小王。要安全栅的请跟我联系,50796822。13370299205

网友A:
防爆场合不用安全栅,用隔爆的也可以吧

网友I:
安全栅基本上用不到,选隔爆仪表产品就行。信号直接进DCS

网友J:
推荐使用安全栅,这样可以减少通道损坏率

网友K:
需要根据是否在防爆区域,和现场仪表的选型来决定: 防爆区域,现场仪表为本安仪表需要连接安全栅;现场仪表为隔爆仪表不需要连接安全栅。非防爆区域不需要连接安全栅。

爱用FLUKE!

网友:
我公司有一现场仪表(浮球液位开关),现场需要防爆,隔爆什么的.额定电压是220的,能用安全珊吗,怎么接法啊?

网友H:
爱用FLUCK!: 浮球液位开关是开关量信号输入,你可以用一下我公司的齐纳式YB979H安全栅,或者YB2155隔离式安全栅.电话:021-50796811,50796822.

网友L:
TO爱用FLUCK!:现场的开关量信号接入安全栅,再由安全栅接入二次表即可.

网友M:
最好要用信号隔离设备来处理,一是安全,二是精度,我原来做过一工程,就是因为配的信号隔离产品不是太好,而导致系统的排错,浪费了不少时间,后来改用了汉为电子的产品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还是建议你加隔离设备,那样你可以省不少事的,呵呵

网友N(2009-09-27):
我公司可以提供P+F安全栅,MTL安全栅选型和技术指导并且可以给你提供以下备现!联系人 蔡工  13917495132

  传真 021-56503715

P+F公司主要产品有P+F接近开关 P+F光电开关 P+F超声波传感器 P+F旋转编码器 P+F物位传感器 P+F识别系统 P+F光电传输系统 P+FASi数据传输系统 P+F安全隔离栅 P+F物位控制器 P+F AS-L总线系统 P+F电感式识别系统 P+F编码器 P+F超声波传感器 P+F接近传感器(接近开关) P+F光电传感器(光电开关) P+F增量型编码器 绝对型编码器(并行、串行)可用于检测物体的速度、加速度和位置等.上海桂伦 蔡海传13917495132 传真021-56503715 P+F北京市,P+F上海市,P+F天津市,P+F重庆市,P+F石家庄市,P+F太原市,P+F呼和浩特市,P+F沈阳市,P+F长春市,P+F哈尔滨市,P+F南京市,P+F杭州市,P+F合肥市,P+F福州市,P+F南昌市,P+F济南市,P+F郑州市,P+F武汉市,P+F长沙市,P+F广州市,P+F南宁市,P+F海口市,P+F成都市,P+F贵阳市,P+F昆明市,P+F拉萨市,P+F西安市,P+F兰州市,P+F银川市,P+F西宁市,P+F乌鲁木齐市等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我们的客户!
WE77/EX2
LVL-T1-G3S-E5PG-NA
KFU8-FSSP-1.D
KFD2-CD-EX1.32
KFD2-SR2-EX1.W
KFD2-SR2-EX2.W
KFD2-STC4-EX1
KFD2-STC4-EX2
KFD2-UFC-EX1.D
KFD0-SCS-EX1.55
KFD2-UT2-EX1
KFD2-UT2-EX2
KFD2-RR-EX1
KFD2-STR-1.24.500
KFD2-SOT2-EX2
KFU8-UFC-EX1.D
KFD2-SR2-EX1.W.LB
KFA6-SR2-EX2.W
KFA6-SR2-EX1.W.LB
KFD2-CRG2-EX1.D
KFD2-ST2-EX1.LB
KFD2-CD-1.32
KFD2-SCD-EX1.LK
KFD2-STC4-EX1.20
KFD2-EB2.R4A.B
KFD2-DWB-1.D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