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海德汉编码器如何知道是NPN型还是PNP型?

楼主(2005-07-02):
海德汉编码器如何知道是NPN型还是PNP型:ROD426.0003-1000?哪位大虾知道?

网友A:
ROD426是长线驱动型(5V),如果连接PLC,以TTL接口表示. 可来电:021-32031167海德汉代理:上海精浦机电

楼主:
TTL接口是否既可NPN又可PNP的?如接进NPN型比如三菱的PLC计数行吗?长线驱动是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