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求助:张力控制相关问题

楼主(2005-07-02):
哪位老师能给我讲一下“张力”的定义及张力控制方面的知识

网友A(2005-10-25):
这个在轧钢工艺上使用得最多,比如线材中使用的是活套控制愿意,也就是在轧制的过程中,使得机架间起一个小套,使得两轧机之间没有拉力,这里的拉力就是张力,还有制纸车间中也要起小套,使得纸不会被拉断,这个建议你看看工艺方面的书,控制张力在工艺中使用得是比较多的,控制张力的仪器有接近开关,光电感应的活套检测仪,等等。这些传感器得到的数据一般是给plc,或者是变频器,直流调速器等等,这些又和电力拖动相关。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消息可以和我联系,qq 16598421 ,msn dreamworr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