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发热的问题

楼主(2005-07-02):
请问在室温25度下 伺服电机空载运行 电机温度35度左右正常吗? 有人说伺服电机运行时用手摸时是凉的 我用的是安川伺服

网友A:
看负载表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别管它拉?/?

楼主:
空载 三相电流0.2-0.5 应该算平衡吧

网友B:
空载,温升10度是有点不正常,但你可以量一下电流,如不超额定值较多,应该算平衡

网友C:
电机是7。5KW 额定电流54.7A 空载时测电流0.2-0.5A 用户说是不正常 可电机的生产厂家说是正常的 我测量时三相电流是平衡的 0.2A是低速 0.5A是高速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这种情况正 常吗?? 带 负 载 时 电 机 能 使 得 住 吗??? 谢 谢 了!!

网友D:
"电机是7。5KW 额定电流54.7A "??????????

网友C:
电机是7。5KW 额定电流54.7A 没 错 额 定 电 压200V 48.0n.m 1500R/MIN

网友E:
安川电机是有这个问题,尤其带刹车电机,安川公司对中国消费者极不负责任,我曾经把2台有发热问题的安川伺服通过国内代理商退回日本修理,现在5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令人气愤!!!

网友C:
没错 我用伺服电机在空载 是 不 停 的 启 停 和 正 反 转 现 在 就 发 热 不 知 道 生 产 是 会 怎 么 样

网友F:
Aland,如果您在我这里买的话,我肯定会你负责任:)有意联系:021-58811015,销售部陈欣萍。

网友G:
空载时马达不应该发热的

网友H:
你现在的温度是正常的。电机有AEBH好几个发热等级,其中最低的耐热也有105摄氏度,电机表面会有六七十度。如果你还怀疑有问题的话,就去检查一下电机的动力线,看有没有松动。如没有,那你的电机就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I:
我用的是伦茨伺服,,尤其是不带风扇的,摸起来有点烫手,请问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J:
正常的,很多电机都这样!在转动时候手都摸不上去,但是运行都没有问题。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C:
我检查过电机动力线 没有问题。既然各位都说是正常的,厂家也说是正常的 那么温度高点一定是正常了 谢谢大家!!

网友C(2006-08-17):
发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是模拟量调速,发热是由零漂引起的
零漂抑制住了,电机摸上去凉凉的,一点都不热,谢谢大家

网友K:
但会报警的.电机过热!1故障,最近我就遇到这种情况,我用的是fagor公司的,很烫手,表面有70多度,一直报108过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