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真的能省电吗?

楼主(2005-07-02):
变频空调真的能省电吗?我觉得变频空调就算省电也不省钱,跟普通空调相比的差价很大.等省下来的电费达到差价的费用,空调也该报废了.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根据变频空调的原理,应该是可以省电的,而且还能延长空调电机的使用寿命!原理是这样的,遇到室内温度与设定温度比较大的情况,电机就会 加快速度,这个时候,电量消耗和满负荷应该变化不大,因此,变频空调对温度差异的响应速度要比普通空调快;遇到温差小,或者是没有温差的时候,普通空调会停止运转,尔变频空调会保持一个较低的转速,也维持这种状况,避免了电机的频繁启动,相对延长了空调电机的使用寿命!但从这种情况来看,变频空调业是一种趋势!

网友B:
太清楚了。说的简单易懂。

网友C:
理论上是很好的。但是国内很多厂商也是刚起步,做的也并不是很好,去年我朋友买的海信变频空调,(保修5年)现在已经坏了2次了。都郁闷着呢。

网友D: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国产变频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网友E:
节能是肯定的,调速比不调速节能,变频调速比其它调速方式节能。

网友F:
仔细分析的话,节能的空间很有限。人体对温度的感觉不是很敏感,因此房间温度无须精确调节,也不再需要压缩机低速运行。况且变频造成的电网污染很严重,我看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

网友G:
to 峰彩高科: 长时间低速运行,电机发热很厉害,不是更费电吗?不明白,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H:
非也,不一定,而且质量不稳定。

网友E:
对电网污染的确是个问题,网侧变流器的THD、PF应该有一个国家标准。不过变频调速控制比传统的定流量控制节能肯定的

网友I:
变频空调是需要高技术和高质量的配件才能发挥作用,对于目前中国的现状看来,重普通空调发展到变频空调还须要时间!

网友J:
现在来看,买变频空调等于把节约的电费提前都掏了。还有电网的污染是个大问题,会干扰一些家用电器。如果把变频空调的质量提高倒是能节能。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K:
“变频空调可以省电”我表示怀疑。 1。变频与不变频,制冷量相同,所消耗的电能相同。只不过变频的温度控制精度高些,人体感觉舒适度好些。 2。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电能(约3-5%)。 3。“变频即节能”的说法不一定对。商家抄作的成分很大。在工控领域里并非“变频一定节能”。

网友E:
制冷量相同,效率不同; 变频器消耗的能量主要是器件开关损耗,导通损耗以及一些电阻损耗,相对较小

网友L:
只怕房间里,无端的增加电磁辐射, 手机尚如此, 何况变频,天天陪伴你......

网友E:
那什么开关电源,UPS,通信电源,手机都不要用了

网友M:
最根本的是制冷压缩机的工况,当总制冷量一样时,制冷压缩机调速连续工作和全速断续工作,哪一个工况更合理更省电?压缩机在低速时和全速时,哪一个效率高? 作一个比喻:我们给自行车打气,当慢慢的打气时,无谓的泄漏会让你多打几下;当你一气呵成,连续用力时,不多几下便可把车带打满,打完气你便可美美的休息了。 通过以上的认识,对于空调,我不认为变频或直流调速会更省电。

网友N:
根据变频原理应该节能的,不然采用变频有什么用!

网友O:
就算真的节能,但钱就不省。空调一年才开多久,能用多少年?但买的价格多了多少?还有物价下调?

网友P:
无畏无惧,无知者可悲!这就是我们号称懂点技术者的悲哀!这就是我们高新技术江河日下的结果,古人云:学问学问、不懂就问、不耻下问,视为学问;你们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读点书,经过实践认识成为事实再发表言论!别信口开河!像小孩的屁股一样,张嘴就出!丢人!!!

网友K:
“亦云人云”分析得有道理。 在工控论坛里已有许多人说过,使用变频不一定就节能,要看具体情况。变频空调是否节能,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Q:
你说的是那家空调?我以前是搞家电的。是海尔售后,海尔的变频空调还可以,压机是变频的。空调是靠温度(室温,环温,管温)来调节压机频率的。室温与环温相差大时压机高频,反之则低频。但作为家用时,空调开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4小时,那时变频空调刚要在低频运转,(节电)但就会被关掉。刚开时空调是高频运转,电流比正常定频空调电流要大,所以家用变频空调不会省多少电,有可能会浪费电。

楼主:
我同意上面的看法.

网友R:
看了上面许多朋友的发言,我说两句.   我对油田的高压注水泵和空压机改造过.而且在高压注水泵改造中由于变频的余量小一号,后来费了许多工夫计算缩小了轴径加大了传动比,最后节电达到50%以上.因为空调的压机和上面的负载是同一性质.这类负载的最大特点是,压缩机组必需要有足够的起动力矩,(而楼上认为变频空调不节能的朋友大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所以电机的选型就远比运行时所需的功率要大的多,运行时是典型的恒转矩负载,,这类负载的特点是低频时,所耗功率大幅下降,而这种情况下,普通电机可能会过热,所以变频空调必需用变频电机.  正因为这样,只要是压缩机类的设备,压缩机组一定有足够的余量,这是客观要求,也是低频电流小得所在.对于空调来说,耗电多少除了机组选型外,主要是房间的密封和空调的工作方式.普通空调的机组其效率是明显低于变频空调的,变频电机的效率低频时比普通电机高(低频发热量小于普通电机),运行时效率高于普通空调(高频,低频都是的).  当室内外温差较大时,变频工作在高频,电流有可能比普通电机电机大(50HZ以上),但这不是变频耗电的理由,上面说过从热工角度说,制冷总量相同的情况下,当压缩机转速越高,制冷效率高,如果换成同等功率的普通机组,因为只能工作50HZ在,其要达到与变频机组相同制冷效果时的运行时间要长,而变频机组时间要短,这个耗电不能用电流大小来判断的,还有相同制冷总量的运行时间多少的问题..因为学电的不懂热工的太多,制冷好坏有一个换热效率,换热效率越高的,浪费的电就少,空调换热风扇和压机转速越高,换热效率越高,达到设定室温的时间就越短.  低频时节电的原理,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  变频运用在空调中最大的好处就是控温更准确,工作曲线好比一条斜线,而普通机组工作相当于一个宽度不一的方波(工作时间作为宽度标准)耗电多少是其占空比来决定的.德国科比公司在研发空压机变频控制装置时,用相同的设定压力和同一机组,一个变频一个工频,将空压机占空比中工作时的那部分矩形面积与变频的三角形面积(斜线在作标轴上形成的面积),三角形面积的总和小与矩形面积之和,这是在额定状态下得出的,X轴表示时间,Y轴表示功率,面积就是耗电量.这个意义说明变频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因为,所有的压缩机都有很大的余量,只要用变频和合理的控制方法,无论是控制压力和温度一定节能的.

网友F(2005-09-07):
大家可以到这个网页看看,真的不节能。 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2/19/content_1368326.htm

网友R:
这篇文章我看了. 首先节电多少主要看运行效率高不高和控制是否合理.用格力工频和某品牌的变频比,本来就不科学.有格力宣传之嫌. 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两家的压缩机功率一样吗?蒸发器,冷凝器的设计一样吗?交换效率一样吗?制造工艺一样吗?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只有同一厂家和同一工艺,同一环境下的比较才能体现优点.某品牌的变频空调在设计上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在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为了使产品快速推向市场,变频技术的利用不充分就推向市场,产品是有不完善的.但是变频能提高更高的工作效率,这个效率是建立在变频和机械及工艺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如果不用变频,工频的空调的效率已到头,用了变频空调节电效率将会有更大提升空间.效率提高就是节能.这是趋势. 正是这样,国家对工频冰箱的节电分5级.低于5级就不让用.而对变频未分级,而变频最差也在二级以上,好的超过一级.变频是趋势,国家是鼓励的,这样有利于新技术的发展.变频冰箱的分级标准未定. 工频压缩机和变频压缩机是完全不同的,变频压缩机 ,功率应设计更小效率更高.变频压缩机组的技术还没到更优的地步. 节电不节钱是可能的,说变频空调不节电,这个说法是不是不够科学.

网友S:
我们考虑几个问题: 1)理想状态下房间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所需要消耗的能量是否是一样的? 2)机械设计的时候在某个点达到最大效率和很大范围达到最大效率难度哪个大? 3)假设一个房间的空调选的余量较小,非变频的空调需要一直运转从不停机来维持这个设定的温度,那么是否比变频的费电? 对于1,很显然,能量守恒,无论哪种方式,达到降温的目的,所需要消耗的最小的能量是一定的,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效率的问题。 普通空调,因为频繁的启动停止,这期间的电流比较大,所以存在一定的浪费; 变频空调,一台压缩机要从低速到高速全部都能达到最佳效率,机械上是不可能的,必然只有一个或一段最佳工作区间;显然,任何厂家的普通空调都会把最佳点设计在50hz,变频空调因为速度在变化,很难保证一直工作这个点上面; 我们花较多的钱买变频空调,不一定纯粹为了节能,变频空调可以迅速降温,达到设定温度之后低速运转,噪音很小,这些要比普通空调有优势。 如果采用无刷直流电机(就是有些厂家宣称的直流变频),那 么它的电机效率也会高一些。 如果不考虑舒适性,那么象我前面说的,理论上选一个普通空调,他的制冷量和房间散热匹配到基本上平衡,能够做到在设定的温度空调一直运转不停机,那么在同等条件下,它比应该变频的省电

网友T(2006-10-29):
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多次

网友U:
我用的直流变转速空调8年了,感觉稍微省一点电,不过控温好(因为工作时压缩机一直转的,温度变化小)人感觉舒服。

网友V:
把变频空调内部电路贴上

网友F:
本人认为其节能效果微乎其微,但代价又高,真是得不偿失。

网友W:
只要你选空调唔是大牛拉小车,变唔变频都没所为,是就选变频啊,

网友X:
大家知道“能量守恒”这个道理吧!只要机器设计合理了,不浪费电能就行了。搞个变频空调,就是想从消费者身上多赚点,提高点GDP值。

网友Y(2007-01-24):
不节能的。
除非本身被设计为“大马拉小车”,用变频还是可以节能的。

对变频调速还可能增加能耗的因素:
1、任何三相电机额定转速下,电机效率最高,而转速越低,效率越低。
2、因为电机的同轴风扇的散热风量是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函数关系,长期低速下,普通电机散热不好,线阻大,更多能量被转化为热;用变频电机,其实也没什么,大多变频电机只是加大同轴风扇的弯曲弧度,实际上是增加了同轴风扇的功率;或者专门用散热风扇。总之在散热,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3、变频器及配件本身消耗
4、其他

TO:zhengzheng
不明白,压缩机为什么要很大的启动转矩?
我见过压缩机的要求都是空载启动(进口阀全关),无论离心还是螺杆式。相反,其启动转矩是很小的。
高压水泵也是如此,(启动时出口阀全关或者开旁路小阀),也不存在大启动转矩问题,多级离心式,一级出口压为二级入口压,依次下去,见过最大的印象中是16MPa,相当于1600米高的水压力。
大启动转矩的设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皮带机,破碎机,振动筛,特别是矿里的输送设备,每次故障停机,重新开车时,必须把皮带机上的东西铲掉,否则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Y:
TO:zhengzheng

你说的启动转矩是不是指:停机再启动时的启动转矩,那是有这种情况。但通过关出口阀,开回流平衡阀,进出口压力基本平衡后,再启动,启动转矩也是很小的。
我是碰到过操作人员在故障停机后,重新启动,没按规程操作,电机老是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Z:
省电是肯定的,但是不一定省钱,因为变频的贵,贵出来的钱还真不一定比省下来的电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