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连接问题。

楼主(2005-07-02):
请问:GPRS给服务器发送数据后,返回SEND OK,能证明与服务器是连接状态吗?

网友A:
可以,但连接状态不能长时间保持.有时候发送是假拨号显现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请问林工:(-)我在使用GPRS ITM100时候,在刚开始连接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过大约2小时,出现PDP DEACT然后在连接就连接不上了,我在PDP:DEACT 以后用AT+CIPCLOSE CLOSE OK AT+CIPSTART="TCP","218.26.110.12","6666" 然后就是PDP:DEACT,可是我重新上电连接后就能成功连接。 请问我在不重新上电的前提下怎样连接上。 (二)我的模块在工作大约2-3个小时时候和服务器连接正常的情况下,发送数据不成功, AT+CIPSEND > 1234<ctrl+z> 返回一个十六进制 0D ,可是没有SEND OK。 然后AT+CIPCLOSE CLOSE OK AT+CIPSTART="TCP","218.26.110.12","6666" CONNECT OK 再发送还是和上面同样的情况,即只返回十六进制0D,没有SEND OK 可是在重新上电后在连接,连接成功,发送数据也正常了.请问在不重新上电的前提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的GPRS ITM100设备其实就是死机复位做得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