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PS 2000绘制电气图

楼主(2005-07-02):
用WPS 2000绘制电气图 广东省水电二局高虹 在电气工程设计中,我们经常要绘制电气原理图。WPS2000为我们提供了公式、图形、符号三类对象集,但在图形类中只提供了一些立体图形和多边形图形,符号类则仅仅是提供了国标码中常用的符号,而对于电气元件的各种图形符号则没有。如果要经常性绘制一些电气图的作者,则可建立一个电气元件图形库,在需要绘制电路图的地方,就可以随时调用,得心应手快捷方便地进行绘制。 1.建库操作步骤 (1)进入WPS2000,将光标移至工具菜单栏任意一处,按鼠标右键弹出一个菜单,在菜单中选择“图文符号库”。 (2)用鼠标将“图文符号库”选中,然后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新建”,这时,会在“图文符号库”最下端生成一个“新类型1”。将“新类型1”改名为“电气元件类”,至此,生成了一个“电气元件类”的菜单。 (3)“电气元件类”菜单生成之后,就可以在其中建立各类电气元件库。 2.绘制图形 下面以建立电气元件中的开关和触点为例,说明如何建立电气元件图形库。 (1)按鼠标左键选中建好的“电气元件类”,将光标移至右边空白栏处,按鼠标右键,选择“新建”,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开关、触点元件图形库的文件名KGCDK.WPL和图形库名称——开关、触点,此时在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空白的开关、触点的工具条。这时,在屏幕正文位置就可以画出各种开关、触点,再逐一拖入图形库内。 (2)打开“查看”菜单下的图形工具,为了保持所画的图形水平,我们可以先画一条基准线作为参考(最好设置成红色,以示区别)。 (3)点击图形工具中“画线”命令,在红色基准线上画出常开触点的两条横线,再画出触,点的斜线,就画好了常开触点的图形。下面要将这三条线组合起来才能放在“开关、触点”图形库中,这样在下次使用取出时就方便多了。用鼠标左键选中其中一条线,然后按住Shift键选中其余几条线,或单击工具栏上的“选择”按钮将线条全部框住,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组合”,然后将组合好的图形用鼠标拖曳至“开关、触点”工具条内,在弹出的窗口中将“新单元1”改为“常开触点”,即建立好了常开触点的图形库。 (4)依次可以绘制出闸刀开 关、常闭触点、延时触点、常开按钮开关、常闭按钮开关、限位开关触点、接触器常开触点、接触器常闭触点等电气元件图形,并放人“开关、触点”库中。 (5)重复步骤(1)—(3),建立“线圈”图形 库XQK并生成含有各种线圈凶样的工具条。 (6)依次地,可以建立所有的常用电气元件的图形库。 3.绘图注意事项 (1)对于有端点的线段(如闸刀开关),在画好线段后,选中线段,按鼠标右键,在对象属性中选择有端点,并选择端点类型。同样,对于常开按钮和常闭按钮中的点线,也是在对象属性中的线型中去选择合适的线型。 (2)对于建立好的工具条中的开关、触点,如果不符合要求或者认为工具框太小看不清或分辨不出触点类型的话,可以将光标移至“开关、触点”工具条上,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大、中、小按钮或纯文字来表达就清楚了。不符合要求的可以选择“删除”,再重新建立。对于各个开关触点的名称也可以通过“对象属性”来进行修改。 (3)为了便于准确绘制,可将放大比例定为200%—400%。 4.使用图形库 首先,在要绘制电气图的位置插入一个图形框,在激活图形框的状态下将要插入的电气元件置入图形框内,这样操作的好处在于:以后如有文字插入和编排时,可以方便地移动而不会影响已画好的电气图形。将光标移到工具栏任一处,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图文符号库”,在“图文符号库”中选择“电气元件类”,将右侧的“开关、触点”和“线圈”两个工具栏都打开,并将图形工具条打开。在绘制,图形时,为了将绘制出的每一电路图保持在同一水平线(垂直线)上,在绘制时可先画出一条有色的直线,然后只要按照电气图将各个电气元件从自建的工具条中找到,用鼠标选中,在画该元件的位置按一下鼠标左键就可取出,将元件拖到线上,把该电气图中的各个元件放在正确的位置后用线段连起来,再加上一些辅助线路,电气图就可以轻松绘制完成。 (编辑晓乐)《电世界》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