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有关调速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7-02):
各位大侠,我要做一个制药方面的仪器,需要用到搅拌、剪切2个电机,都是要求能调速的。搅拌电机速度指标是15-2000rpm,功率不用太大,200w就够;剪切电机速度指标是150-4500rpm,功率更小了,100w左右就行。电机调速不需要多准确,但是要求速度能稳定住。另外,最好能用单片机或者plc控制,最好不用计算机。请各位大侠告知小弟,选择哪种电机好呢?

网友A:
2000转用交流伺服就可以,4500转,交流伺服电机就很难拉,不是没有,但成本会很高。如果用直流电机应该可以轻松完成,我对变频不精通,不知道变频速度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但是要求速度能稳定住”)。控制方面我有多轴用动控制卡,可以不需要计算机支持(可以脱机运行),有兴趣可以同我联系。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