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维制图中文软件

楼主(2005-07-02):
请问各位 机械三维制图中文的用啥软件好一些 在哪儿下得到? 谢谢了哟

网友A:
机械制图软件一般用Auto CAD或CAXA三维立体来做,这种软件一般在市面上很容易就能买到.

网友B:
Soildworks上手较快,功能也较全

网友C(2005-08-13):
PRO/E OR UG

网友D:
如果是三维制图还是Auto CAD好,可以使图画的比较标准。 但如果是做三维模型并与加工中心接口,还是用PRO/E好。

网友E(2005-09-14):
如果是三维制图还是Auto CAD好,可以使图画的比较标准。    但如果是做三维模型并与加工中心接口,还是用PRO/E好。 如果是自己用没有问题,公司用要考虑版权的问题.

网友F:
同一问题来请教

网友G:
请问有没有专用于画液压系统集成块的三维软件?先谢谢了!

网友H(2005-12-04):
同意雪风之观点

网友I:
我用的也是solidwork,不错

网友J:
solidwork各方面性能都不错,尤其在曲面、弧面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