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kw的变频器配5.5kw的电动机

楼主(2005-07-02):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用7.5kw变频器,驱动5.5kw的电动机不知能不能行。如可以的话各项参数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可以,各项参数的设置问题,那要看工艺要求了,比如控制方式等.....

网友B:
没有问题,你要是银子多的话,还可以用大的来驱动 设定一下电机参数,电流限幅,电子热过载就OK。

网友C:
一般可以,有时还必须这样,这和变频器性能和负载有关。例如,平方转矩型变频器拖动重负载(如潜水泵)时,要大一级才行。

网友D: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当然没有问题,你要是银子多的话,还可以用大的来驱动.把容量,电流,保护等几个参数往下调就可以了.

网友F:
没问题的。只要把一些保护参数调低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G:
帮帮忙,很简单的.

网友H:
这种幼稚的问题少说为好,当然没有问题,你要是银子多的话,还可以用大的来驱动.把容量,电流,保护等几个参数往下调就可以了,多去看看书

网友I:
从回贴看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幼稚. 如果7.5KW的电机是6级电机,而用的变频是7.5KW的普通负载能力的变频,在恒转矩的场合下就没法用.这个选型用在水泵上没问题,用在传送带,齿轮传动,空压机上等的机械上,都还要考虑考虑. 这里选型时主要两个方面:1、工频下最大负载的电流(一般都能);2、计算低频下起动的能否正常起动(这种情况许多恒转矩负载都会有问题的,而且很常见)。对于第二种情况还要重新换变速箱,加大传动比,变频器有时还要选大一档。

网友J:
To zhengzheng: 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如何选择,怎样计算、选择变频器功率和型号。我们屡屡遇到这个问题。 (2、计算低频下起动的能否正常起动(这种情况许多恒转矩负载都会有问题的,而且很常见)。对于第二种情况还要重新换变速箱,加大传动比,变频器有时还要选大一档)

网友K:
关键是要看电机的额定参数和负载的使用场合而定,不能笼统的说7.5KW的变频器就一定能带5.5KW的电机。我比较赞同zhengzheng的看法。一起从实际出发。

网友I:
这个问题.只需大家勤快一点,首先,电机的型号(极对数),就通过手册获知额定转矩,在由变速器的速比和效率简单计算获知传动装置的额定转速和及额定下的最大输出转矩. 这时就看负载类型,如果是恒转矩设备,可以通过电流计算出大至实际力矩.P=UI=MN.然后计算电机满足生产率最低的转速.计算低频下的电压,U=MN/I,其中,M对于恒转矩设备来说是不变,低频下的N可以去按实际生产率 估算(如滚桶额定下多少圈生产率是多少,而满足最少生产率的圈数有经验的操作工都可以给出),这样I就是额定电流0.85倍,为什么呢?因为低频时电机的散热有问题.这样就由U=MN/I可以估算出低频输出的电压.根据V/F是常数=380/50,就可估算出变频器工作的最低安全设定的频率值. 同样,为了能让变频器调速犯围更宽一些,由上面的方法逆推算出传动比,通过转矩,转速算轴径(有的靠背轮要加工的话).以上方法中不比 功率因素按0.85,齿轮传动0.9,泵0.7计算.这是我的经验值,其实泵的效率一般是0.73-0.75(电机功率的损失). 上面写的乱一些,不明白的朋友可以问.

网友L:
可以用,一般电机多大变频器就多大.主要看负载使用场合,动作要求.一般参数要设保护电流,启动停止加减速时间,变频器运行模式,最高频率,最低频率等.重要场合建议使用三菱变频器,不仅工作可靠,使用手册也是中文版,容易看懂,特别是初次使用.

网友I:
补充一下,三相电应是P=1.732UICOSøη=MN.应用时最好估算.特别提出是恒转矩负载(低频电机发热和低频变频器工作不稳定).泵类负载问题不大.

网友M(2005-08-28):
ZHENGZHENG的讲解很透彻,有收获,谢谢!

网友N:
To:zhengzheng 请问使用7.5KW变频器,带动4台1.25KW电机用做泵,是否可取

网友O:
应该可以。

网友P:
感谢zhengzheng。 其实变频器的选用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知识,一般的变频器也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负载情况有不同的变频器序列供选用,不能讲所有的7.5kW的变频器就一定适用于5.5kW的各种负载。 我也正在提高变频器应用的知识,需要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 请zhengzheng讲讲常见机械设备都属于什么类型的负载。

网友Q: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N:
我查变频器电流时发现上边写着再DCR下额定电流,请问DCR只的时什么东东?是短路保护器吗~

网友R:
没问题的。只要把一些参数调好了。

网友S:
我觉得6极4极问题和负载重的问题都不大,主要是把变频器质量选好,一配一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T:
完全OK!只要你有米米,再大一个功率都没问题

网友U:
请教zheng zheng :我用一台三垦的变频器,SPF-11KW,带一台7.5KW深水泵(扬程72m,在井下30m用)做恒压供水,50HZ时转速只有1千4、5百转(电机是2级的,我在变频器参数CD053(电机级数、电压   、容量设定)中设为 “24 7.5”。)。水压满足不了要求,请问,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V(2005-10-11):
1,to:天堂菜鸟 DCR=直流电抗器 2,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

网友W:
一般可以,有时还必须这样,这和变频器性能和负载 有关

网友X:
这里竟然有人问这个问题!

网友Y:
下面引用由蓝云在 2005-9-3 16:30: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zheng zheng :我用一台三垦的变频器,SPF-11KW,带一台7.5KW深水泵(扬程72m,在井下30m用)做恒压供水,50HZ… -------------------------------------------------------------------------------------------- 2极电机50HZ转速只有1400多点,不可能吧? 一般变频器电机设置都是讲极对数的。可能设定有问题。

网友Z:
是呀,我一般选取变频是看电机电流来的,4极,6极,电流都不一样.看准电流了,就好办了

网友AA(2011-04-07):
7.5kw的变频器能带4台2.2kw的电机么?  电机最大转速是2840,工作时的转速是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