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 超声波液位计计量波动

楼主(2005-07-02):
我公司的一台超声波液位计 波动频繁,在罐是空的的时候 液位显示从0 到最高 反复如此 是否是因为传感器的故障呢 显示仪表采用的是横河的 看输入电压信号也是波动的 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A:
可否有导波管? 一般这种情况不会是传感器的问题,而是回波干扰造成的。 像罐壁的突出物,或是液位计的安装位置不好都有可能引起回波干扰。一般装上导波管后会消除这种干扰。若没有导波管,在仪表的设置里一般都有一项是抑制回波干扰的,照着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应该可以消除干扰。 另外,仪表内的设置不正确也有可能引起你的这种情况。检查一下设置,看是否与仪表所处的环境匹配,量程是否正确。

网友B:
楼上说的 比较专业, 最可能的原因有2个 1\ 罐是空的 但是罐内有 高位干扰因素 例如: 周期性旋转物体(比方搅拌器) 或者其它 可以影响超声波反射的因素 2\ 包括设置不当在内的仪表 本体故障 比方仪表是不是处于 工作状态 是不是有调试状态?

网友C:
从故障现象看,我倾向于外部干扰。输入信号波动就有可能是回波干扰。

网友D:
是刚安装上就出现上述故障,还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的? 信号传输距离多远?周围有无强磁场干扰?如变频器、大电机等。 信号是电压传输的吗?一般是4-20mA 电流传输的呀。 再检查一下开路电源电压?多少?波动否?这些都要考虑。 容器内温度有变化吗?

楼主:
谢谢各位 信号传输的距离是50米左右 但是在现场有显示的 也是波动的很厉害和显示器上的波动是相符合的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出现的 电源电压没有波动的 当然是电流传输信号 搅拌是有的 但是原来没有影响的啊 设置上看了量程 原来不是很准确 在空的时候显示0.3 修改了以后 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我考虑不应该是量程的问题 因为在没有修改的时候 可以正常显示0.3的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B:
搅拌器原来 没有影响 后来干了什么就有了呢? 是不是需要仪表再识别一下搅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