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零点调整

楼主(2005-07-02):
哪位老兄能告诉我怎么调整变频器4~20ma信号输入零点,即标准信号4ma输入不对应0Hz,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哎哟!没有办法了吗?小弟着急啊!

网友A:
要问问题就把问题讲清楚,你的信号很有可能不准的。也许不是因为变频器的原因呢!如果是变频器的原因就好办了调整偏置频率就行了。我的经验告诉我你的信号受到了干扰》

楼主:
不是干扰问题,我用的是信号源。 问题是输入4.2ma对应了变频器0.0Hz, 要求4.0ma对应0.0Hz。 以上问题设偏置频率能解决吗?设多少?谢谢!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变频器?这和变频器本身的频率分辨率有关系,如果变频器的外部输入信号的分辨率高的话,那么即使输入4.1ma的信号,变频器的频率也会有变化的.

楼主:
用的是正弦变频器。

网友A:
偏置频率解决不了你的频率不准的问题,把信号线上串个电阻试试吧

网友C:
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图1。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首先声明:这是转载文件!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4~20ma输出是恒流的, 不过我还是要按“模拟量”说的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