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的测量泡沫(只要开关量)

楼主(2005-07-02):
好象市场上很难找到专门的测量泡沫的传感器(有开关信号输出就行了),有没有 DX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A:
有详细一点的要求吗?

楼主:
不锈钢做的,测密闭容器内的泡沫,输出开关量信号。

网友B:
什么介质的泡沫,密度大概多少。 如果大于0.5 ,可以用E+H的音叉液位开关。 你可以去E+H的网站上看一下,具体网址用google搜一下吧。

网友C:
你可以用阻旋式的。 但我这儿最小的是能测量80kg/m3的介质。你也许用不了。你可以用光电液位开关。没有最小密度要求。我的电010-82325885 朱先生 2005-07-05

楼主:
谢谢以上的DX,但我要求能耐温度130度,泡沫为一般化学液, 密度说不出来。

网友D:
上面说使用E+H的那位哥哥说的很对,他们的音叉不受介质,扰动,气泡,泡末,震动等影响,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叉体腐蚀了仍然能正常工作,他的一些使用范围是Tmax=150   Pmax=40BAR   最小密度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