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差电机

楼主(2005-07-02):
用变频器改造滑差电机调速系统,能行吗? 若行,哪种改造方法最好(励磁部分)? 谢谢!!

楼主:
没有做过吗?是不是不能用变频器改造? 哪位大哥能帮帮忙!!再次谢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挺费力。

网友B:
把你的励磁取消,把给励磁的模拟量给变频器,不准再换算!

楼主:
励磁取消了,电机轴的力矩怎么传递到负载轴上呢?

网友C:
你把电机换成普通电机直接用变频器驱动。

楼主:
电机是普通电机。

网友B:
加个机械的联轴节不就可以了!!!偏置频率解决不了你的频率不准的问题,把信号线上串个电阻试试吧

网友D:
滑差电机是?

楼主:
to :模拟量 谢谢你,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