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整定。

楼主(2005-07-02):
当一个系统投用后,需要PID参数的调整,特别是一些复杂调节系统。我有一种无从插手的感觉,希望各位前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参考一下有关的资料吧,首先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然后积累一定的经验再进行。

网友B:
针对现场实际情况,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1.想投自动用PID调节时,必须先用手动把工艺参数调整好,然后再投自动.最后再调节PID各参数. 2.P 比例,原理就象一个杠杆的支点.例如,如果现场值PV与设定值SP有差别时,输出OP比较迟钝,则要适当增大比例.反之,适当减小P 3.I 积分,主要是消除余差.例如,调节稳定后现场实际值PV与设定值SP仍然存在大的偏差,就要适当改变I. 4.D 微分,主要用在例如温度、浓度等测量比较滞后的情况。象一个超前控制,就是把滞后的时间给消去。象压力 流量等不需要设置D. 5.如果你是初学,其他参数可以不必设置,默认的就行. 6.串级控制,要先把副回路中的PID调节好,然后再调节主回路的PID.其他特殊控制调节方法类似. 7.最重要的还是要多看资料,多实践. 上面是我的一点经验,说的比较白点,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

网友C:
我公司最新开发"太极PID自动调整器"就是全面解决PID整定的软件,现正在一国外炼油厂试用,如有兴趣可与我们联系.      太极PID自动调整器   工业控制中绝大部分控制回路仍然是PID控制器。据统计,约有50%的PID回路品质非良,严重影响了工业设备的运行。因此,对PID控制参数进行优化调整,将大大提高工业设备的控制品质,从而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很多DCS系统的PID参数调整还是手工进行,这样效率低、质量难于保证。现有的PID调整软件包多采用开环阶跃响应实验,对设备干扰大, 效率也不高。      太极光控制软件(北京)有限公司开发的“太极PID自动调整器”以闭环辨识为基础,使用过程模型对PID参数进行优化调整。      “太极PID自动调整器”的特点及效益       采用自动闭环辨识取得过程模型    闭环试验不干扰日常生产    可同时对10个PID回路进行自动辨识和自动调节    串级PID内外回路同时辨识调整    使用多变量模型对互动回路进行调整(下一版本)    使用方便,用户不需要掌握高深控制技术    使用OPC与DCS系统联机    适用于多种DCS系统:Honeywell、Forboro、Bailey、横河等            联系地址:太极光控制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一号北工大软件园9号楼3层   邮编:100176   电话:010-58022448   电子邮件:info@tjcontrol.com 网址:www.tjcontrol.com   联系人:朱豫杰

网友D:
(1) 所有自动回路的组态在出厂前都应经过严格测试。若其组态在现场有改动,在投入自动前应仔细检查组态的信号流向及逻辑的正确性,信号切换部分要注意切换逻辑的时序问题。组态应做到自动回路至现场的出口有可做人工干预的简单逻辑部分,以便万一有组态错误可以人工停止自动回路对现场的作用。 (2) 投自动时可先将PID模块的比例带、积分时间的数值放大,将PID模块输出上限、输出下限放至PID模块当前跟踪输出值附近的一个可允许变动范围内,将PID模块输出变化率放小。投入自动后,观察PID模块的动作方向是否正确,PID模块输入偏差的变化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确认后再将PID模块的几种输出限制相继放开,恢复其正常作用,再根据调节品质调节PID模块各项的参数,

网友E:
一般来讲,对闭环系统的PID整定有计算法和经验法,而计算法一般又分4到5种方法,常用的有两点法和切线法,但前提是必须测得系统的输入输出曲线,再利用曲线计算得到(书本上都有)。本人对电厂(燃煤电厂和联合循环电厂)的控制比较熟悉,需要交流的可以留言: QQ:81032176 或者到:http://www.gotogk.com/bbs上留言,因为我经常在那里。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找我,我卖一套软件给你,PID自动整定和自适应控制软件。对大时延,大滞后系统特别有效。我们在控制领域是权威。有兴趣的话可以跟帖

网友G:
PID控制器参数整定的方法有很多,概括起来有两大类:一是理论计算整定法。它主要是依据系统的数学模型,经过理论计算确定控制器参数。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计算数据未必可以直接用,还必须通过工程实际进行调整和修改。二是工程整定方法,它主要依赖工程经验,直接在控制系统的试验中进行,且方法简单、易于掌握,在工程实际中被广泛采用。工程整定方法主要有临界比例法、衰减曲线法和经验法等。几种方法各有其特点,其共同点都是通过试验,然后按照工程经验公式对控制器参数进行整定。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所得到的控制器参数,都需要在实际运行中进行最后调整与完善。 具体的方法你可以找些过程控制系统方面的书,里边应该有。

网友H:
DCS初学者 各位大侠,能不能教我如何入手! 学些什么课程!THANK YOU!

网友B:
首先强调:刚开始不能多看书本,一定要结合实际学习,否则没有用处! 结合工艺知识学习自控原理,例如“串级控制”、“分程控制”、“比例控制”、“选择控制”、“前溃控制”等。注意,一定要结合实际学习。不然,书上的理论很难懂,进步的会很慢!然后,再学DCS软件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 最好有自己的电脑,安装一些DCS软件学习。如果你能找到一些工程文件,反复结合工艺分析工程文件,会进步很快!

网友:
我觉得闲亭静士讲得不错!

网友I(2005-09-03):
人工PID参数的调整,现推荐一种 衰减曲线法

网友J:
如果只是简单的调节,那找本控制工程的书看看,肯定能搞定的拉。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是闲亭静士,不胜感激。

网友K:
PID是什么呀

网友L:
PID就是比例积分微分。

楼主:
阿骨,现在我应该谢谢你了,好好学吧

网友M(2005-12-05):
pid基础理论,参数整定方法,工程实例请参见以下教程及论文,希望能为广大网友提供帮助,并欢迎广大网友回帖评论: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764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_list.asp?id=143&title=%B5%D8%CC%FABAS%BD%CC%B3%CC

网友N:
电力英才网( http://www.epjob88.com )是一家专为电力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提供招聘、求职 、培训和相关专顾问的的网上人力资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包括网络招聘、猎头、校园招聘、HR管理咨询等。
电力英才网拥有电力行业真实有效的专业人才简历逾10万份,电力企业客户近5000家,并与将近100家电力院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电力英才网的客户遍布电力行业各个领域。
集团公司┆网省公司┆上市公司┆投资咨询┆电力院校┆热电企业┆火电企业
水电企业┆调度通信┆市电力局┆县供电局┆输变电类┆试验院所┆设计单位
研究机构┆电力信息┆软件企业┆电建工程┆安装工程┆物资供应┆环保建设
继电保护┆变压器类┆断路器类┆自动化类┆成套装置┆仪器仪表┆电线电缆
机电设备┆电池电源┆电工材料┆电器设备┆熔断器类┆避雷器类┆变频器类
电力英才网欢迎您的访问与合作!请登陆http://www.epjob88.com
我们的经营理念:用心专注、服务专业。
                             电力英才网 http://www.epjob88.com

网友O: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