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何时需用直流刹车,回升电阻,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05-07-02):
变频器何时需用直流刹车,回升电阻,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用不用刹车,要看实际情况,有的不要刹车,惯性停车就行,如要刹车,要看制动时间或距离是否满足你设计的工艺要求。刹车方式有好几种形式,要选择。变频器功率大小配有不同的制动电阻,参数的设置要根据变频器的资料进行,现在的变频器的参数功能太多,一般性能的控制是用不了多少的。在变频器初始化后,进行一些很小的设置就行了(电机的参数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