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型plc有哪几种模块组成

楼主(2005-07-02):
请教欧姆龙c200H型plc有哪几种模块组成.请具体点,谢了.

网友A:
cpu 、基板、I/O单元等等

网友B(2005-08-09):
cpu 通讯模块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模拟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C:
CPU:通讯模块: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模拟输入输出模块:电源模块。

网友D:
C200H的模块有几十种; 不一一列出了; 有时间到我公司网上看一下,上有C200H的各种I/O、底板、特殊模块等实物图片;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网友E:
基本配置:基板、电源模块、CPU。其它根据需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