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机械设计:传动轴飞轮比例

楼主(2005-07-03):
现有一设计好的塑料粉碎机.电机功率是37KW,电动机与传动轴飞轮的传动比是:3:1,我想把机械的传动比改成1:1,这样会对电机的功率,力矩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呢?电机应该改用多大功率才可以满足这样的比例?请教各位工程师!!

网友A: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增大电机功率,是可以把塑料粉碎机的转速提高到3倍,但我想,你的塑料粉碎机是否能承受得了!一般来说,一个定型的机械设备,是不可以随意提高转速的!在小范围提高转速还是可以考虑的,一般来说,提高的范围不能超过30%。否则你要验算设备的机械强度是否能承受得了!随意提高3倍,闹不好会出人命的!!!不是危言耸听!!!

网友B:
异想天开,二愣子!感觉你不像个搞工控的,像个一拍脑袋大跃进的小村长!

网友C:
一个办法:重新来过

网友D:
(现有一设计好的塑料粉碎机.电机功率是37KW) 如果这台设备设计合理的话.增大增大电机功率是不现实的.想改的话.可以更换3倍原电机极数的电机.即原2极换成6极. 原4极换成12极.不过12极电机可不大好做.效果一样. 粉碎机1:1的传动比.可以.不过设计归设计.从图纸到出产品.改的地方太多了.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