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传动轴飞轮与电机比例

楼主(2005-07-03):
现有一台老型的塑料粉碎机.电机功率是37KW,电动机与传动轴飞轮的传动比是:3:1,我想把机械的传动比改成1:1,这样会对电机的功率,力矩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呢?电机应该改用多大功率才可以满足这样的比例?请教各位工程师!!谢谢!!

网友A:
肯定有变化了,起码是传动轴飞轮速度变了,那么力矩当然也变了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上Happy:现在电机12CM的轴径,传动轴是36的轴径,那么电机应该改为多大的电机啊?(原电机是37KW)

网友A:
现在电机12CM的轴径,传动轴是36的轴径,要改为1:1的话,就是说,线速度一定,传动轴的角速度变快为以前的三倍,老型的塑料粉碎机的阻力矩是一定的话,我认为应该是W(功率)=F(阻力)*N(角速度),再选电机相应的大功率电机吧,你再问问其他高手,看是不是

网友B:
改1:1后,缺点是负荷波动易影响电机转速,对电机不利,如果粉碎机的工作条件是长期稳定运行的,可以考虑一下. 只要功率变化不大,工作条件稳定,怎么改都可以,2:1也行啊,不过为了速比千万不要换功率过大的电机,否则后果很难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C:
把机械的传动比改小以后,随着负载的变化电机速度波动较大,在大负载时变频器容易过流报警或发热堵转,你还要考虑粉粹机的高速机械性能,得多注意,问问高手李工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