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ogo与plc的区别

楼主(2005-07-03):
学生请问一个问题,请问logo与plc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时候选用logo,什么情况用logo啊。 在此谢过了

网友A:
LOGO实际上也是PLC ,是不过规模比较小而已,在你只会用到几个点或着用到的点数很少的情况下,可以用LOGO

网友B:
好象LOGO没有运算功能

楼主:
好像logo的价格要比小型的plc还贵吧,它的市场定位在哪方面啊,它的价格要是超过小型的plc的话它还有存在价值吗。 plc本人还有点了解,对于logo见过没用过。 还希望大家再提供点信息。

网友C:
Logo的价格比小型的PLC要便易的多。

网友D:
LOGO 只能说是一个简单的控制终端 总体还是很便宜的 他可以在机器上进行编程 不用其他辅助工具 功能还是不及西门子最小的PLC的

网友E:
LOGO为什么没有模拟量输出模块啊 ?

网友F:
钟师傅:你好!我单把CPU(Q2ASH-S1)寄过来修就行了吗?请告诉地址.

网友G(2005-08-09):
LOGO 与小点数PLC一样,只是没有运算功能。也不能做模拟量编程

网友C:
LOGO其实是真正的最原始的P L C,现在的PLC已是一台计算机.

网友H:
LOGO也叫智能继电器,它没有数据运算功能,内置多种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适用于简单的逻辑控制,优点是性价比很高。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40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有兴趣请联系:1860683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