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5-07-03):
AB 5/03通过1761-NET-ENI与Intouch连接。 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HHH。具体: 访问名:HHH 节点: 应用程序名:ABTCP 主题名: 在ABTCP中定义: topic name:AB-ENI Hostname:192.168.0.214 (Intouch主机ip:192.168.0.59) connect type:local Rslinx中: drive name:AB_ETH-1 现在的问题是Intouch与PLC连接不上,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访问名HHH的主题名:AB-ENI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计算机文件中的HOST文件中加入了主机域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到哪去找INTOUCH、IFIX各驱动的中文说明。有英文的但看不懂。

网友B(2006-01-22):
只用RSLINX作为服务即可,或者只用ABTCP,不能两者同时作为服务器,如果是用局域网推荐使用ABTCP.

网友C(2007-04-03):
RSLINX是读取程序用的;

Intouch 与plc 连接要用daserverc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