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组态王通信问题

楼主(2005-07-03):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工程,客户要求必须用modem通信,就是在现场和办公室之间通信,可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方法通信,请教各位大侠,用modem通信,在组态王中怎么设置啊?都需要注意那方面啊?谢谢了!

网友A:
建立设备一如往常,没有什么变化。 最多需要做得就是:“设置串口”中,选择“使用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