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窃电232-485模块的供电能力?

楼主(2005-07-03):
我们知道 RS485 总线是靠电流在回路中流通获得长的传输距离和抗干扰能力的,485模块的供电能力和通讯的效果相关,在远距离、强干扰情况下应该不能忽略。 目前232-485转换模块有直接供电和串口窃电两种。各位能不能提供:你生产的或者你用过的串口窃电232-485模块对485总线的供电能力?

楼主:
各位能不能提供:你生产的或者你用过的串口窃电232-485模块对485总线的供电能力?

楼主:
你有没有用过?有没有造过?还是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怪!这些模块怎么卖的!?

网友A:
“PENGHONG”的485FD接口转换器串口窃电“RS-232电荷泵”: 传输距离:1200米(RS-485端),5米(RS-232端)。

楼主:
我是问模块对485总线的供电能力。 ‘传输距离:1200米(RS-485端),5米(RS-232端)。’ 速率多少?

网友A:
传输速率:300-115.2KBPS 工作方式:异步全双工差分传输 传输介质:双绞线和屏蔽线 使用环境:-25摄氏度到70摄氏度,相对湿度为5%到95%

网友B(2005-08-29):
(A / B / D / E / F)型: 定电压隔离系列、定电压高隔离系列DC/DC模块电源。   (VA / VB / VD/ DW /WRA /WRB)型:传感、变送及便携电池升降压仪器专用宽电压输入,隔离稳压输出   的DC/DC模块电源,具有自恢复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WRF / WRE)型: 电力及医疗行业专用宽电压输入,高隔离(3KV)、高精度(1%)   高可靠性,具有自恢复过载及短路保护功能的DC/DC模块电源。   ● 功率范围:0.1~25W。   ● 输入电压(Vin):3.3V、5V、9V、12V、15V、24、48VDC等固定电压或宽范围电压。   ● 输出电压(Vout):3.3V、5V、9V、12V、15V、24VDC等固定电压或稳压保护。   ● 输出方式:单输出、正负双输出、双隔离双输出、三电压输出及多种电压输出。   ● 稳压精度(%):±1 ±2 ±5   ● 隔离电压:1000VDC、2000VDC、3000VDC、5000VDC。   ● 引脚封装方式:SIP / DIP / SMD。   B0505S-1W、B0505S-1W、IB0505S-W75这几款产品是RS-485/RS-422专用电源模块   深圳市顺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755-21166981   sy1@sun-yuan.com   高先生

网友C:
周公:    康拓公司RS232-485使用1488 1489+74LS04+75176 不知为什么加04反向器,我使用MAX232+MAX485调不通,但使用MAX232+74LS04+MA485调试通过,不知为什么加74LS04反向器

楼主:
加 04 后可使 MAX485 无发送时处于接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