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合用的变频器

楼主(2005-07-03):
现有一台4L20-8空气压缩机,轴功率120KW,配套电机是130KW 8极 750转每分 380V 260A,满载率为60%,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源电压是在300-400V之间波动,以至不能正常工作, 不知哪个品牌型号的变频器能满足要求?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波动范围太大了,估计国产的不行,好像没有听说波动超过20%的,如果基准电压可以下调的话,可能满足要求,但是,一般基准电压只能下调或上调10V,也就是说380V加或减10V,估计变频器不行了,不如上一台稳压器,如果想节能的话,再上变频器!

网友B:
你所谓的不能正常工作是否是跳欠压。380电压等级400V应该没事的。我有个方法解决欠压,那就是找个稳定的电压源给支流检测

网友C:
时代变频,中国精品,宽电压输入设计,更适合中国国情,电压波动范围正负20%,010-51656671-665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是还没安装变频器,也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变频器能在300V的电源电压下稳定工作,用过的请交流一下。

网友D:
汇川变频器的电压设计范围为-15%--20%,此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 13854147701

网友E:
我们公司可以为你们做此种对电压波动有特殊要求的变频器,而且有成功案例.从技术上来讲并没有什么难度,增加的成本也不多.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系!

网友F:
台达变频器的电压输入范围是342v--528v,如果电压是瞬间低到300v,绝对没问题,而且台达的变频器有"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可以在瞬时停电后,可以继续跟踪停电时的频率来运转.

网友G:
请你和我处联系 , 我们佳灵变频器输入电压310-440V 。 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