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5v和3.3v之间的转换电路?

楼主(2005-07-03):
5V电源和芯片3.3v供电之间存在着电压差,请问有没有能够实现3.3v和5v互相之间转化的电路啊?

网友A:
有电平转换芯片或用oc门

楼主:
那具体怎么做啊?望指教!

网友B:
三端稳压就 可以了吧?电流大否?

楼主:
如果我要用3.3v芯片的管脚驱动5v电源的电路呢?您是指用78系列的做成电压可调式的吗?

网友C(2005-08-02):
使用缓冲器

楼主:
怎么用那个缓冲器呢,2望指点一二!

网友C:
(1) 很多公司的Octal 3-STATE Buffer应该都可以,具体看看数据手册上关于输入输出电平的描述。 (2) 传统的逻辑电平转换方法可通过一个分立的晶体管或是一个电阻与二极管的组合实现,但固有的寄生电容会降低数据传输速率。 (3)TI也有双电源电平转换收发器(SN74LVC1T45、SN74LVC2T45、SN74AVC8T245及SN74AVC20T245),能够在3.3V与5V电压节点之间进行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D(2005-09-16):
可以直接用AIC1117-33进行直接转换,有现成的电路!!......

网友E:
就是用1117-3.3啊 那个芯片厂家都有啊 1,2块一片啊

网友F:
用DC-DC隔离模块,可以实现5V转换成3.3V.

楼主:
太谢谢各位了!

网友G:
用三端稳压器

网友H:
有一种模块.不贵.DC/DC可升可降.就是电流很小.100MA

网友I(2005-10-18):
as1117-3.3

网友J:
如果是5V电源转换成3.3V,用1117-3.3, 如果是信号转换,用HC14/HC245等,电源用3.3V

网友K:
有没有60MV转10V的模块?

网友L:
60mv转到10V——应该是信号的转换了。 直接用一个低成本、小体积的电压转电压( V/V )隔离转换IC,就可以实现0-100mV转0-10V。      型号:ISO U3-P2-O5  详细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