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讲解一下载波频率的概念!

楼主(2005-07-03):
经常看到各位前辈在讨论时提到载波频率,小的甚是迷惑,请各位前辈讲解一下载波频率的概念!非常感谢

网友A:
通用变频器的载波一般是1.5-15kHz三角波,产生的脉冲电压控制IGBT门极开关速度

网友B:
按字面的解释就是运载波形的频率。这和通讯系统中的载波是一个意思,有兴趣的话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C:
载波频率调低,带载能力就强,但电机杂音就大...

网友D:
去读交流调速或电力电子方面的书吧,看不懂的时候再请教别人

网友E:
千云雨的说法是对的,当电机出现啸叫声时需要调高载波频率。一般情况下不要去动。调的过高时容易爆掉变频器里面的管子。

网友F:
载波频率低了不了,带载能力就强但电机容易抖动,电机会发热。过高电机抗干扰能力会下降。

网友G:
"六月"您好:“调的过高时容易爆掉变频器里面的管子”不知道是哪一种牌子的变频器,到现在没有遇见过;载波频率一般在16K,最高也有18K的,我见过,不过15K以下的也很多!

网友H:
调的过高时容易爆掉变频器里面的管子,暂时没见过,但调的过高,一个带载小,一个是对PLC的干扰很大

网友I:
是调制过程的术语,举例如SPWM中,正弦波为调制波,三角波为载波,调制出的脉冲信号基波为正弦,还包括高频开关谐波。变频器中用PWM脉冲去驱动功率半导体器件,开关频率对应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