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KW电机怎么启动?

楼主(2005-07-03):
请教:280KW异步电机(泵负载)如何启动? 能不能把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 变频能够实现么?

网友A:
最好是用软启动了。不过价钱贵点,传统的方法如星角恐怕不行,泵负载是重载。变频倒是可以,如果是常规负载,不需要频率调节,就太浪费了。

网友B:
最好用软启动,找找ABB或西门子的软启动器资料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C:
如果泵的匹配较合理,用软起就可以拉,否则用变频。

网友D:
把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是有困难的。但是用软启动是可行的。

楼主:
schneider800电话讲他们的软起只能控制在1.5额定电流,资料介绍也是1.5~4倍, 所以我对软起不太放心. ABB的大功率软启动器哪位有用过的经验?

网友E:
软启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F:
用插座嘛,不过要M-soft牌子的。

网友G:
用软启来启动,很不错的,但是一定要选非常好的软启器!不然有的你伤心的!

网友H:
最好用软起, 如果没有调速的要求,用变频器浪费了,一是成本高,二是日后维护量大 如果是钢铁行业 ,建议用QB软起

网友I:
请问诸位NPN与PNP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用什么不同.

网友J:
不管用软启还是变频,对于重负载,如果想把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下都不太可能吧?

网友K:
abb有315kw的软启动!!!!!!!!! 我单位就有

网友H:
要限制在额定以下,?????????? 好象不能吧?

网友L:
不用调速的话用软启!

网友M:
软起是可行的,启动电流要在额定电流内不行。因为泵负载是重负荷启动

网友N:
变频能够实现.10万圆左右.

网友O:
老师们大家好:请教个问题,什么是软启动阿!能给讲讲吗?

网友P:
不可能的事

楼主:
哪位大师能确定到底能不能实现?为什么?

网友Q:
当然可以,如果你的负载可以考虑节电的话,用 变频做就可以了,因为节电部分可以降低成本的,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wxsure@163.com

网友R: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用Y--D启动也是可以的.

网友S(2006-03-15):
泵负载用软启动就可以了,用变频器可能成本要高一些,我建议最好用ABB的,我公司现在用ABB的软启动,感觉还可以,你可以用ABB(内接用PSTB370;外接用PSTB570)的软启动.

网友T:
7万5千元的西门子(北美版6SE8638)280KW变频器怎么样?含调试费。
新机未使用过,木箱包装,柜机(电抗器内置)。
可控硅整流,IGBT逆变模块。电机自动辨识功能,恒转矩/变转矩,速度控制/转矩控制模式,各种保护功能。
0755-26180286

网友U(2006-04-25):
我以为如果不是频繁启动用Y-<>可以的

网友V:
这么大的电机如果不要求挑速你也不是电厂的项目,我建议最好是使用ABB软启动PSTB这样控制方便,而且电机启动过程中也不会产生压降影响电网。

网友W:
最好用变频启动

楼主:
要求能不能把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

网友X:
我公司代理东元变频器在煤矿风机280瓩2台至今运行正常;70000元;有意向电话联系010-62632247  13261334384

网友Y:
如果要投资少一点,我不赞成一定用贵的软启动器,我设计我公司的一个250KW的电机启动,我用的是西安西驰软启动器,接触器和过流过载保护不用该产品自带的,都是自己的,用了几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Z:
水泵负载一定要看管线系统.根据规范离心式水泵启动是无负载的.所以你主要考虑电机启动电流.来选启动方式.

网友AA(2006-06-02):
不管用软启还是变频,对于重负载,如果想把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下都不太可能吧
我也同意

网友AB:
水泵不是重载,它属于重轻载,转动惯量也比较小,所以起动时间比较短,用变频当然好了,那价格高,可以用软起动,价格相对便宜,但如果有调速的必要,那最好用变频,因为水泵用变频节能效果比较明显。如果电机是绕线机,就起动而言用频敏就可以了,起动时间设成7-10S就行了。

网友AC:
如果你仅仅是解决启动问题,可以采用转子接频敏变阻、水阻、定子降压等手段。其实水泵采用变频器控制非常好;不仅可以解决启动困难,还可以节约大量电能。

网友AD:
使用变频器

网友AE:
用软启动可以,

网友AF:
  起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唯一可行办法是采用变频器..其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瞎扯淡..
  用变频器的成本也就在10万RMB左右

网友AG:
首先问题是一定要把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内吗?变压器的容量有多大?泵需要调速吗?再考虑用什么方法启动.应该不考虑星三角启动

网友AH:
如果把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以内,那只有考虑变频啦,不过变频也不一定达到要求

网友AI(2006-07-03):
280KW异步电机用自藉变压器降压起动啊,价格省点,不容易坏,又简单。

网友AE:
用软启动,或用变频启动缺点太贵。

网友:
减压起动

网友AJ:
我建议采用负载加离合器,软启动后再加负载

网友AJ:
变频启动造价高但节能我感觉也可以考虑

网友AK:
好像水泵用饶线电机的不是很多哦,转子接频敏当然也就不现实了,使用自偶变压器比较经济,作为水泵如果不是特殊要求,没有必要恒压供水,譬如:冷却水,循环水就完全没有必要。当然如果是自来水厂的话,应该考虑变频供水,用户是你们的上帝啊,供不上水可是要挨骂的。

网友AL:
我看变频稳点,软起的启动电流虽然小点,但是还达不到在额定电流以内的要求,而且不够节能

网友AM:
变频启动最好!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AN:
1.星三角启动是对空载或轻载而言!
2.可以用ABB软启动器啊!不过泵类可能需要调节流量,所以建议用变频控制!不过价钱贵一点!!!

网友AO:
用变频可以实现,但是由于是重载启动,泵负载必须要求足够的转距,所以启动电流想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也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AO:
使用变频器可以实现,但是由于泵负载属于重载启动,必须要求足够的转距,所以想把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也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AP:
我主推变频器!

网友AQ(2006-09-03):
我不建议你采用软起动方法,当然直接用星三角起动也能做到,以前我单位的冷水机组也280KW的就采用星三角起动,ABB接触器,从你的情况来看我建议你采用变频起动,因为可以节能,西门子,ABB,施耐德都可以,国产的也行

网友AR:
变频能够实现
液力偶合价格能便宜一些

网友AS:
如果不需要调速,最好用软起动器,国产的也相当过关了,价格是进口的1/2

网友AS:
软启动用我的只要1W就可以了

网友AT:
顶 极端自我

网友AU:
我同意蒙毅的观点,我公司250以上的电机都用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的.

网友AV:
    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AT:
星三角起动好象只适合轻载哦,泵是重负载.

网友AW(2006-10-12):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可以,直接起动,我公司最大的直接起动马达是630KW(电压690V),变压器3150KVA,下面接4台630KW马达都是直接起动的..

网友AX:
变频器启动当然好了!只是价钱也很可观

网友AY:
自耦减压起动最发好,不调速的话,节省,方便。

网友AZ:
把启动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以内,不管用什么都很难实现。

网友BA(2006-11-19):
 软启比变频便宜 。用软启就可以。成本低,也勉强可以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BB:
下面引用由王小四在 2006-10-12 14:38:00 发表的内容: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可以,直接起动,我公司最大的直接起动马达是630KW(电压690V),变压器3150KVA,下面接4台630KW…
--------------------------------------------------------------------------------------------
这么大电流是不是要用断路器来控制?请赐教。

网友BC:
启动电流由负载决定,限制在一倍,启动不了呀.ABB的PSTB软起的评价比较高,可以启动这么大的电机,内置了旁路接触器.

网友BD:
不是用变频器就是软起,你看着办吧

网友BE:
建议:1,软启;价格每KW130—150元人民币,2,变频器;价格要高一点啦。

网友BA:
  软启或变频。用别的对电网或设备都会造成影响。

网友BF:
在泵的出口设计有溢流阀吗?如果有的话把溢流阀打开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然后再关闭溢流就可以了,变频好贵的,得好几十万呢!

网友BG:
同软启动器,如你工公司有能力可以考虑用变频器,因为他的功能比软启动器大的多.不过软启动器启动时只能调启动电流,不能调压.转矩也会变小,如用变频器,这么大功率的太贵了.

楼主(2006-12-31):
 to  №谁与争锋:
   用软启或变频同样对电网或设备都会造成影响。

楼主:
to  深圳三星:软启动器启动时只能调启动电流,不能调压?!

网友AS:
用软起,国产的价格便宜,服务好.性能一点不比国外的差.

网友AV:
     防止受骗!用电压表测假软启!

网友BH:
这么大的负载啊,那真的要软起或者变频了

网友BI:
软起比较好
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BJ:
用变频器可以实现真正软启动,无冲击电流,对电机实现平滑启动.

网友BK:
采用高压电机好了

网友BL:
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可能达到额定电流内.280KW的电机能否用660V供电系统,电流就小多了,需要改动的地方不多.

网友BM(2007-02-12):
绕线式串电阻降压起动较常用。

网友BN(2007-03-20):
软启动器  启动时要大于额定

楼主(2007-05-09):
电站容量有限,要限制启动电流不大于额定电流。
  电站容量、电压等级、电机都是确定的,
至于费用,我觉得在保证以上前提下才予考虑。大家说是不是?
我设计咚咚几乎没考虑过成本之类

网友BO:
软启动或者变频器都应该没问题!

网友BP:
你电机电压是多高的,如果是在6KV以上的高压电动机企业电网容量比较大直接启动好了,如果是低压电机还是采用软启动吧.我们公司所有高压电动机全部是直接启动

网友BQ:
一般采用变频器可以将启动电流限制在1.5倍额定电流以内.

网友BP:
水泵在启动时是空载启动,否则会在管网里造成水击,对泵体和管网产生破坏性影响.一般都要打开进口阀,关闭出口阀才启动水泵.而且要开泵的排空阀,水流稳定后才逐渐开启出口阀门

网友BR:
如果用变频器费用太多了

楼主:
一般采用变频器可以将启动电流限制在1.5倍额定电流以内.
1.0倍呢?能否实现????

网友AX:
用变频器很好,只是银子多点,用软起动器价格较低,但是看什么牌子的,杂牌子的用不住的。

网友BS:
只有用变频器

网友BT:
就没个好的国产元件来用吗?

网友BU:
我厂280KW电机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方式. 把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 , 变频能够实现么.用软启动做不到.

网友BV:
为什么非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你们的变压器就选得那么差劲吗?一点裕量都没留?

网友BW:
路过```` 不是很缺钱 最好不要用星角启动

网友BX:
hatlapa, 你的帖已快2年了,想必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说的电站是变电站还是发电站?如果是发电站,你可以通过调整(降压)发电机电压来直接启动你的水泵,当然发电站的励磁装置性能应是较好的才行。我们用此方法直接启动3000kW风机,待风机达到额定转速后,发电机连同风机一起并网运行。我们只改造了励磁装置,就达到了启动3000kW风机对小电网无冲击的要求。

网友AG:
敢问,那种软启动器能把启动电流限在额定范围内,要想实现唯有变频启动

网友BY:
变频太贵,没有特殊要求就采用软启动

网友BZ:
变频当然可以,就是代价太高
用软启动比较好

网友CA(2008-01-21):
大家说的基本上意思都一样,本人学习了,谢谢,
不过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中多次多人提到变频节能问题,
变频器节能的原理是什么,哪位高人能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