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编程软件!!

楼主(2005-07-03):
有基于XP系统下的,S7-200的编程软件吗,提供给兄弟我用一下,谢了!!

网友A:
3.1以上就可以

网友B:
有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在XP HOME版本中不能用的情况。如果是正版的S7-200软件和正版的XP系统,都应该没有问题的。请使用V4.0的版本。

网友C:
请给我发一份4.0的版本,谢谢!

网友D(2005-08-03):
新大哥,我下的视频教程怎么没有声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