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问题

楼主(2005-07-03):
我用了一套和利时的FOCS2.0系统,最近出现了死机问题,找不到硬盘,重起就好了,请教:为什么会如此?

网友A:
杀一下病毒先

网友B(2005-12-26):
请问有没有和利时的dcs硬件学习和系统组态
zhxj517@sogou.com

网友C:
1、检查数据线,然后检查硬盘的主、从跳线(MASTER、SLAVE、CABLE SELECT)设置。有时候跳为CS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2、如果是SCSI硬盘的话,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