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趋势问题

楼主(2005-07-03):
请教问题 我在INTOUCH中定义了一个内存整形的变量,想通过历史趋势显示这个变量 按照帮助文件配制后,历史趋势无显示。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05-08-21):
要在数据库TAG配置是选择记录该变量,并在历史趋势中相应的笔加入该变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