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并联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5-07-03):
请求各位同仁帮助小弟一下,我在维修电火花线切割数控车床的时候,发现电动机的三相,每一相都并有一个电容,根据资料说,不是滤波,请告诉我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补偿“蜈蚣”,鸣呼

网友B:
补偿和虑波防止电火花干扰

网友C:
我想不是滤波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属于现场补偿的一种,可以降低供电线路的损耗以及线截面积.

网友D:
电机是感性负载,空载容易造成蜈蚣损耗,用个电容补偿一下.

网友E:
楼上说的是,电容是做补偿作用

网友F(2011-01-30):
我有一台线切割,每天都有烧丝现象,而且越来越频繁。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如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