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同时控制空气的压力与流量,应如何实现

楼主(2005-07-03):
本人遇到空气控制方面的问题,请求各位大虾的帮助 在系统中同时控制空气的压力与流量,应如何实现.即同时检测压力与流量. 急!!!

网友A:
有这种仪表的,带压力、流量检测的仪表还可以和上位机通信

网友B:
请说明工艺情况。

网友C:
不知所云

网友D:
不知所云 TOO "在系统中同时控制空气的压力与流量" 他的意思是不是 分别控制 压力与流量 使这2个 对象 不产生关联,这样才有难度

网友E:
我想应该是这样:先经过压力控制,达到要求的压力,然后进行流量控制。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F:
同意汤勇的观点,成本好控制,而且元件也容易采购。

楼主:
先控制压力,旁路调压好还是主路调压好。 流量呢,旁路好还是主路调好呢

网友G:
你说的问题是空气供应设备(空压机,风机等)? 还是空气使用设备?

网友E:
一般都在主路上。看您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H:
如果是系统关联的情况下,有两种方法解决。 1。如果关联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通过控制器参数整定的方法,将两个控制器的工作频率拉开,以削弱系统之间的关联。 在这两套系统中,如果流量是主要的,可以把压力控制器的比例度和积分时间都放得大一些,使压力控制系统的工作频率低一些,这样,一旦扰动出现,流量系统马上工作,很快把流量调回给定值;而压力控制系统则缓慢地逐渐把压力调回给定值。反过来亦然。 2.如果关联比较大,只能采用系统解耦的方法了。(这里就不再具体讲了)这样的话可以大大消除乃至完全解除系统关联 有说的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H:
控制的话,可以选择山武的sdc10系列控制器精度0.5%fs,小巧便于安装。需要精确控制的话,可以选择sdc35系列控制器,精度:0.1%fs 它们都内置了n组pid参数,可以适应你的控制要求。 联系: 电话:010-88444422 传真:010-88133873 我是山武中国一级代理~

网友I:
用两个检测元件,

楼主:
减压阀后面,加装流量控制阀。来控制压力与流量。 这样的话流量控制阀前面的压力能保证吗?

楼主:
在减压阀后面,加装流量控制阀。来控制压力与流量。 这样的话流量控制阀前面的压力能保证

网友J:
一般流量控制阀也要减一点压,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