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高于设定,为什么?

楼主(2005-07-03):
一台富士G11变频,37KW,用4-20mA信号设定频率,一般情况下正常,有时却会出现电机转速高于设定值的现象,此时电机转速也很稳定,持续一段时间又会恢复,检查过4-20mA信号,不像有干扰问题,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流反馈闭环回路,运算迟缓

网友B:
PID,加减速时间,滤波时间.

网友C:
同意!!!向各位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