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管是类PNP光电管还是NPN光电管?

楼主(2005-07-03):
对射管的接收管的工作机理是类PNP光电管还是NPN光电管?或者根本就不同?谢谢!

网友A:
通常是 NPN 的

网友B:
呵呵, 光电二极管

楼主:
那就是说也有PNP的?光电二极管?接收管一般是三根线的呀.

网友C:
普遍应用的是npn型的。

网友D:
这个很简单! PNP 和NPN的对射式光电开关是看接受部分的!主要看输出是那种!高电平输出就是PNP低电平就是NPN

楼主:
我们的光电管是用作PLC的输入,当有信号时,NPN的信号线与负极接通.PNP的与正极接通.使PLC的输入有电流通过,从而形成信号.当无信号时,信号线与正负极是什么关系?光电管外已注明NPN或PNP的好区别,有的在横杠后有一个N的是NPN.有一个P的是PNP.对吗?外观文字已看不清时,怎样区分光电管的类型?四线式的也是这样区别的吗?当然多的一根是接地或屏避.对射管的发射管发射的是什么东西?对射管的接收管既然也有PNP与NPN之分,那接收管与光电管怎样区分?二线式的光电管是不是没有PNP与NPN之分?无信号时是不是靠泄漏电流工作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