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满足以下条件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5-07-03):
恳求满足下列要求的伺服电机产品 总体方案没有使用减速器,直接用伺服电机驱动工作平台,选择的伺服电机额定扭矩不小于27,最大转速大于2400r/min,转动惯量0.0602 kg.cm^2,一般的电机这些条件都能满足,但是我们要求电机有很大的角加速度,为31400rad/s,请问各位:能找到这么满足这些条件的伺服电机吗?角加速也是电机选型的一个参数吗?谢谢

网友A:
伺服的角加速度能否满足要求,需要计算一下,另外就是按您的要求,一定要选用欧美的伺服电机,日本与国产的应该都不行,欧美伺服可不可以还要计算一下,怎么联系你,给tml0734@163.com邮箱发邮件,您能收到吗?您可不可以给我邮箱发一个邮件,我帮你计算一下。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B:
你的角加速度要求任何伺服都能满足,关键得计算负载惯量,匹配就可以。日系伺服转子惯量和负载惯量1:10以内,欧美电机一般可在1:50以内。虽然电机参数可能更高,但以上数据是经验所得,建议选型时参考。

网友A:
不是我看不明白,实在是世界变化太快,看来,工控网已经进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代,31400rad/s意味着1秒钟伺服加速到5000转,Aland:老先生居然敢讲“任何伺服都能满足”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件恐怖的事情,还有就是“电机额定扭矩不小于27,最大转速大于2400r/min”意味着至少要安川伺服4。4KW以上级别的伺服电机,最大工作转速2400转以上,“注意,如果是伺服最大转速,对客户讲是没有意义的”请问,日系伺服哪个品牌能达到?

网友C:
www.infranor.com 该公司有一款扁平的伺服电机.动态响应特性极佳.是专利产品. 不过太贵了.

网友D:
你可以查找一下东方马达的资料,可能有满足要求的.

网友E:
登陆www.mavilor.es 网站,选BLT-143 参数:26.8NM,最高 转速6500,电气时间常数4.71ms,机械时间常数1.47 ms(但这两个我不懂。) 希望对汤林有用。

网友F:
to:沈阳老宋兄,您好 哈哈,我老家也是辽宁的,原来你是张静和小顾他们那的兄弟啊,呵呵都是朋友哦,在沈阳去力拓老杨那没?有空真想回东北和他们哥几个喝喝酒聊聊天。。。 你们公司那以色列ELMO-CANOPEN伺服驱动器也带总线和控制器,以色列的控制产品一向不错的,我相信这产品在你们手里能销量不错哦。。。 不闲聊了,以后多联系,多关照哦,哈哈

网友G:
不要买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