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满足下列条件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5-07-03):
恳求满足下列要求的伺服电机产品 总体方案没有使用减速器,直接用伺服电机驱动工作平台,选择的伺服电机额定扭矩不小于27,最大转速大于2400r/min,转动惯量0.0602 kg.cm^2,一般的电机这些条件都能满足,但是我们要求电机有很大的角加速度,为31400rad/s,请问各位:能找到这么满足这些条件的伺服电机吗?角加速也是电机选型的一个参数吗?谢谢

网友A:
你是做什么用啊。扭矩这么大,而惯量这么小,还要这么高的加速度。哪有这种电机啊,肯定找不到。

网友B:
看你的要求百格拉伺服应该可以达到,它有的型号额定转速可以达到6000rpm,最高可到9000rpm,现就是加速时间我还要验证一下,而且那么大扭矩的电机是否有高转速型号还要问一下,具体你还是给我打个电话吧。   我号码:010-65547535 名字就是我真名

网友C:
搞不懂,伺服电机可以做到每秒300次额定速度的启停,当然刚性要调硬一些,还不够的话,那就只有用高速小惯量的,可扭矩那么大,恐怕不容易!

网友D:
我们公司搞了这么多年的伺服也没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