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电机如何在50HZ电源上使用

楼主(2005-07-03):
拜托各位指教

网友A:
如果你要100%发挥电机,那你就加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加变频器.

网友C:
同意USE001意见

网友D:
变频器与变频电源都可以,根据你的自己选择.

网友E:
看你需要了,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或者影响不大的话,直接连接就是了,如果对频率又要求的话,加一个适当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F:
60HZ电机接50HZ电源时,电机转速将下降。例如4极电机的同步转速,60HZ是1800r/min,50HZ是1500r/min。 60HZ电机接50HZ电源时,电机空载电流(即励磁电流)增大,电机发热增多。所以电机应避免满或重负载运行。

楼主(2011-11-25):
同意申工的说法,没有钱买变频只能这么干。控制负荷!

网友G:
你这不是想买变频器吗?嗬嗬,找我吧,ABB,松下都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60HZ电机接50HZ电源时,电机转速将下降。例如4极电机的同步转速,60HZ是1800r/min,50HZ是1500r/min。 60HZ电机接50HZ电源时,电机空载电流(即励磁电流)增大,电机发热增多。所以电机应避免满或重负载运行。

申工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