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有关电路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05-07-04):
请教各位高手电路中电流达到140——160mA太大超标如何才能减小电流呀????????(急!!!) 请问通常减小电流都有哪些方法呀??????还望 大侠们多多指教呀!!!!!!!

网友(2005-08-16):
能不能把你的电路说的具体点?增加阻抗,减小控制电流。

楼主:
我用了一片LM2674ADJ供电 把电流减下来了, 在此对JAMESSS的回复表示十分感谢!!!!!!!!!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用14489控制LED,有办法实现第1,3位都同时显示小数点吗????

楼主:
to:asic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A:
手册上讲得很清楚了,还有实际应用电路图。用h管脚驱动LED小数点。

网友B:
减小电流???用功耗低的片子。。。 其实比较好的就是用开关电源供电。。。 为什么呢?? 开关电源价格实惠。。性能稳定。。我们一直都用它。。。。

楼主:
开关电源是有人相我推荐过但是。。。。 能介绍几种吗???

网友C:
我也想学一下,什么手册能发一个么

楼主:
还想问一下asic,是Neuron c程序员指南手册上第二章的电路和程序吗? LonBuilder和NodeBuider例子目录中的头文件DISPLAY.H在哪能找到?? 在想补充说明一下,我想问的是在用3150驱动14489时能否显示 -2.56.或2.56.第一,三位 同时显示小数点,不是单个分别显示,是否可以???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