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和excel的问题

楼主(2005-07-04):
请问:我用intouch和excel通过dde进行数据交换,会造成系统运行变慢吗? 多谢指教!

网友A:
请问怎样通讯呀

网友B:
此问已在本站的其他多处有讨论,大体思想是: Excel 对应的文件名作为访问名,再标记一个变量与xls文件 中的单元格对应,同时运行脚本时,别忘打开对应的zls文件 就行了

网友C(2005-12-10):
dde通讯本来效率就不高,所以大家使用时要考虑到通讯的量是否很大,以免造成数据更新过慢的情况。

网友D:
潘钢:你是攀钢的吗?应该是对InTouch比较熟悉哈,有机会可以和我联系:kmxy95@163.com

网友E:
WINDOWS98下DDE还行,到2000以上就不稳定了,使用时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