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 300 I/O 错误

楼主(2005-07-04):
S7-300 由于I/O故障转为STOP,请问各位朋友应怎样在OB85内写程序自动重启,谢谢!

网友A:
放个空的好象就可以

网友B:
不写,加一个就可以

网友C:
对,就直接加一个就好了

网友D:
9494,简单,加一个就好。

楼主:
就是加了空的不行所以为难啊,还有办法么?

网友A:
1。检查你的网络结构是否有问题 2。如果通讯线长的话,你加个中继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