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vs空开

楼主(2005-07-04):
想知道接触器和空开有什么不同啊? 接触器:用来接通或者切断具有较大负载电流电路的一种电磁式控制电路(开关电路啥) 空开不也是啥

网友A:
简单归纳: 1)接触器的分合次数远多于空开(即动合寿命接触器长); 2)接触器有控制线圈,而空开没有; 3)空开有保护功能,而接触器没有; 4)空开有特性曲线,过载能力,而接触器没有. ......

网友B:
空开起保护作用,接触器起控制作用.一般配套使用. 虽有共同点,一般不能互用.

网友C(2005-10-17):
那断路器和空开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空开也是断路器的一种,可以 ,以灭弧方式来划分,如SF6,真空,等等

网友E:
简单来说,空开就是隔离开关主要起隔离作用,断路器是用于带载时接通和断开电源的.

网友B:
空开和断路器是一种东西. 过去叫空气开关,现在叫空气断路器.

网友F:
空开是在电路中起保护作用的,而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的

网友G:
   接触器有失压保护
   空开是过流的,性质不一样

网友H(2009-05-08):
断路器是所有小型断路器、漏电断路器、塑壳断路器等总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简单归纳: 1)接触器的分合次数远多于空开(即动合寿命接触器长); 2)接触器有控制线圈,而空开没有; 3)空开有保护功能,而接触器没有; 4)空开有特性曲线,过载能力,而接触器没有. ......

线路保护和线路控制分合等

网友J:
接触器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安全系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