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VC++设计虚拟示波器的文章”

楼主(2005-07-04):
求“用VC++设计虚拟示波器的文章”,最后有程序源码!! 我的联系方式是: email:wucp_njupt@126.com 哪位高手有相关资料的话,能否发一份给我哦!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也正需要,摆脱各位高手了。 dlu82@163.com

网友B(2008-06-10):
方法:1. 先把数据准备到一个Rotary Buffer中。2. 绘制Rotary Buffer中的数据。3. 定时刷新Rotary Buffer,及窗口,这样就能看到滚动的类似示波器的波形了。根据Rotary Buffer 中的数据及采样时间形成一组点坐标(x,y),浮点的,将这一组浮点的坐标映射到窗口坐标上,形成新坐标(xi,yi)。画一组数据方法:在窗口中创建一个DC,然后在DC上这些点列,用LineTo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