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楼主(2005-07-04):
李老师:三菱E5407.5报OL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带小电机没问题

网友A:
负载达到22号参数设定值,可以减小负载或增大Pr22设定试一下

网友B:
是过负载故障,电机电流是否正常?参数是否没调好(恢复出厂值试)?

楼主:
参数为出厂值,电机空载.

网友B:
测一下电机电流?

楼主:
搞好了,谢谢!是主控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