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电柜液晶显示

楼主(2005-07-04):
请教各位: 哪里有低压配电柜配套的液晶显示产品,要求能显示电压电流等参数,并能在异常情况下产生报警,配远程通信接口

网友A:
PLC或单片机系统+液晶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系统,可以达到你所需的功能

网友B:
用我们的仪表就可以解决。

网友C:
用我们的POP-HMI小型人机界面(几百元)就可以! HMI通过RS485远程接口连接你配电柜中的带串口的传感设备,可读出电流或电压数据供显示.详情请登录网站www.chinahmi.com或www.chinahmi.cn !

网友D:
用我们的STC-2配上四行汉字文本显示器,真正的网络化电力仪表。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www.econtrolnet.com QQ:10815405 xiahj@sina.com

网友E:
用专用的表就能解决,查查施奈德的东西吧,这个用PLC做不专业的

网友F:
欧姆龙的应该有这方面的专用仪表的 可以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