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

楼主(2005-07-04):
怎样做一个类似风扇转动的动画?

网友A:
假定风扇有3页,设置一个变量对3取模,根据这个模值可以决定 扇页要否显示即可,扇页就可动起来了。余类推。

网友B:
你找错地方了吧,应该去有关电能方面的网站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样做一个扇页后,让其绕圆中心旋转?

网友C:
画一个风扇叶,双击在动画链接里选方向,逆时针顺时针都行,只能选一个。例如顺时针,把“最大顺时针旋转时的值”设为100(可自定),顺时针旋转360。在表达式里写风扇变量例如fs,在窗口脚本里写如下程序(间隔设为100,我觉得这样转速比较合适) IF fs<100 THEN fs=fs + 10; ELSE fs=0; fs= fs + 10; ENDIF; 肯定行,我做了很多次

网友C:
复制这个扇叶,旋转90度与另一个扇叶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形象的风扇了。不用再编程,复制的时候会把程序一起复制。做好后打成组用着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