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轻轨或地铁列车的定位问题

楼主(2005-07-04):
轻轨或地铁列车的定位问题,如有经验者给些建议,比如效果, 故障点一般在哪?

网友A: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B:
你是指停车的定位吧?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请搜‘自动驾驶’。

网友C:
RFID现在流行

楼主:
谢谢周公,不只是指停车的定位,还包括行车过程中的位置。

网友B:
二者有些不同:轻轨可以用 GPS ,地铁列车只能靠里程计长、在适当地点设置地标校正。

楼主:
谢谢周公,里程计的定位精度有多大。

网友D:
特意去观察了上海的轻轨车,在每个站台轨道中央有个传感器箱,看上去像霍尔传感器组。 个人判断是这样的:行驶中用类似汽车的转动计圈里程表(霍尔接近光电就可以了),在车头及各车厢底部装有霍尔传感器感应组,并编码(例如4组,有16个位置,代表每节车厢的头和尾或中间--这里的轻轨是5节车厢,每节车厢可有三个位置编码),当车头传感器开始经过轨道下的传感器组,就可以校准里程表,并逐步减速,当中间一节车厢的传感器到达轨道下的传感器组,就可以完全停车了--我观察了,中间一节车厢的中部正好停在传感器箱上,每个车站皆如此。

网友B:
这个过程的难度在 ‘逐步减速’

网友D:
从车头到中间一节的中部,有多个编码组经过,每个位置规定一个减速范围,后一个位置可略做速度修正。

楼主:
谢谢周公和阿_Q,请问:轻轨或地铁行车过程中的位置是如何传到车站控制室的。

楼主:
请问:轻轨或地铁行车过程中的位置是如何传到车站控制室的。

楼主:
天津轻轨数字集群实战剖析 天津轻轨无线通信系统采用的是MOTOROLA公司提供的Dimetra数字集群系统。Dimetra系统在满足TETRA标准的同时提供了很多附加功能,大大增强了系统的效率,如:动态站分配和倾向站锁定等。 天津轻轨的数字集群系统主要解决固定人员(调度员、值班员)与流动人员(司机、站务、维修人员与列检人员等)及其相互之间的通话及数据传输问题。 天津轻轨无线通信系统功能组成上主要分7个无线通信子系统,分别为这7个通信组提供服务,既可实现不同通信组的相互独立性,使其各自通信操作互不妨碍,又可以实现系统设备和频率资源的共享。这7个无线通信系统包括:行车调度通信子系统、车辆段调度通信子系统、停车场调度通信子系统、维修调度通信子系统、公安调度通信子系统、防灾调度通信子系统、站务无线通信子系统。 行车调度通信子系统负责完成正线行车调度员与机车司机的通信联系,传送行车指挥话音和数据指挥命令。呼叫方式采用选号呼叫,行车调度员通过行车调度台完成对机车司机的一对一个别选呼,并可以发送数据指令和接收列车上传来的信息。 车辆段调度通信子系统、停车场调度通信子系统负责完成段、场内的行车调度员与机车司机的通信联系,传送行车指挥话音和数据指挥命令。维修调度通信子系统提供各专业调度员对本专业维修人员的调度通信(组呼方式)。 公安调度通信子系统、防灾报警系统提供公安、防灾调度员、沿线指挥人员和抢险救灾人员之间的调度通信(采用组呼方式)。必要时由网络调度员通过动态重组功能设置临时通话小组,将各专业的维修人员组成一组以适应现场救护需要。而站场无线通信系统则提供站场管理人员与相应移动人员之间的调度通信(采用组呼功能)。 在网络构成上,天津轻轨的Dimetra数字集群系统采用的是800MHz数字集群系统,上行(移动台、基站收)806MHz—821MHz;下行(无线基站发、移动台收)851MHz—866MHz。另外,为解决部分站厅的弱场覆盖问题,还采用一些弱场覆盖设备。 无线通信系统采用单交换控制设备+多基站的方式构成。其中交换控制设备在控制中心(以下简称OCC)内,位于东海路站;沿线共6个基站,分别设在休闲娱乐区、洞庭路站、车辆段、大无缝站、东丽开发区站、二号桥站。根据用户分布情况,这6个基站依次配置2+1载频、2+1载频、2+1载频、1+1载频、2+1载频、1+1载频(“+1”的载频为备用)。以上基站用于覆盖从东海路到中山门的轻轨运营线路和沿线15个车站(包括站台和站厅),以及车辆段、停车场地面区域。

楼主:
机车装备了GPS卫星定位系统、无人驾驶系统和避雷系统,能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营。

网友C:
列车的车号识别系统可以借鉴,在车上装上rfid卡,再你要定位或特殊位置放阅读器,交流mail:dafflee@sohu.com

楼主:
rfid卡如何安装

楼主(2005-08-05):
请问:轻轨或地铁行车过程中的位置是如何传到车站控制室的

网友C:
回复天津轻轨:卡象名片一样大小,比名片厚点。卡上有安装螺丝孔,是无源器件,内置特定的编码。阅读器安装在地面,自带RS232,485接口,可布线或无线远传至控制室。

网友C:
to:aa88,天津轻轨:应用资料发到你们mail里了。

楼主:
一、编码电缆位移传感器特点 (1)非接触工作方式:编码电缆位移传感器是通过安装在移动站的天线箱和敷设在移动机车轨道旁的编码电缆进行电磁耦合来传递信息的,无机械性接触磨损; (2)绝对位置检测:由于编码电缆芯线以格雷码方式交叉扭绞排列,保证编码电缆芯线全程无重叠的交叉点,能够在移动机车行走范围内连续地、高精度地检测绝对地址,检测精度达5毫米,完全可以满足移动机车精确定位的需求; (3)抗干扰能力强:由于编码电缆使用了特有的交叉扭绞结构及相位检测技术,能够消除电源开、停过程中产生的电磁干扰,也不受环境噪音和接收信号电平波动的影响,能够在诸如铁矿石场等恶劣环境条件中长期可靠的工作; (4)适用于恶劣的工业环境:安装在室外的编码电缆、天线箱、始端箱、终端箱和段间箱采用非金属材料制作而且采用密封工艺,不怕雨水、灰尘,耐酸、碱腐蚀。 二、编码电缆位移传感器广范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焦炉四车联锁控制系统。 2.2矿石输送料斗车多点定位控制系统,也可用于皮带转运站,皮带通廊,配煤盘,烧结厂环冷等小车系统的多点定位、自动定位的场合。 2.3堆取料机集群监控系统,也可用于门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卸船机,场桥,天车,吊车等有轨机车的自动走行、自动定位、掉道、防碰撞、集中监视和控制等的场合。 2.4自动化仓储系统。 2.5轻轨、地铁机车定位控制系统